THINKPAD X1 carbon重启变关机,在BIOS界面下可以重启

楼主(2016-06-04):
        今天早上接到一thinkpad x1 carbon机器,重启变关机,在BIOS界面下可以重启, 有时进到系统一半也掉电,掉电可以再开。由于原机是WIN8系统,所以经过几次掉电,系统坏了,一到WIN8启动转圈的时候就出现屏闪,怀疑是驱动损坏。更换WIN7系统后能正常进系统,在系统下面把BIOS也在线更新了,EC也更新了的。但依旧是不定时掉电,重启变关机。       这板子就板载一个超级CPU,一个 BGA的EC芯片,板子无进水。各位大侠,有无遇到类似问题。难道真是超级CPU不良引起?板子比较贵,今天反复测试了半天,准备明天拆机细细研究了,由于全板BGA打了黑胶,所以特提前问问大侠们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能亮机的先别动芯片,看看供电,信号和温度但护,研究好上个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蛮束手的,能亮机的,维修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

网友B:
重启变关机确实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变关机确实是不好修

机器能显,能进系统,所以此类现象,不敢动大手术,等下不好交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的先别动芯片,看看供电,信号和温度但护,研究好上个结果

是的,黑胶的CPU,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它,板子2000多块呢

网友:
这样的机器  为了赚钱的话建议就让客人就这么用吧() 省得到时候麻烦

网友C:
这个机器很难搞的 不是很好修啊 基本修复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很难搞的 不是很好修啊 基本修复率比较低

客户拿走了,他说还有保,那就拿走保吧。就算知道CPU坏了都没有意义去修

网友:
x1问题超多,真心不推荐。价格高质量差

网友D:
重启变关机又一新型故障了,先换个系统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比较难修。修过2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启变关机又一新型故障了,先换个系统吧

看来你没有看完我报描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