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开机掉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04):
机型:简爱7G
故障:开机不定时掉电
同行送修简爱7G一台,说开机不定时掉电,报价同意修后拆机开修。根据内部通报一部分是开关引起的,开关引起的换开关解决,也可以修复开关,排线等。如果开关引起的可以监测EC芯片的开关脚也就是94脚,正常开机后是3.3V,如果有拉低现像就可查开关部分。检查发现这个机掉电跟开关无关。

排除开关部分了,那就是板子问题,下面是板号

拿到手上可以看到板子做工真的太一般,很多电容位空缺,先把电容空位补上,正反面还有三个330UF电容空位也补上,试机看掉电不。

2.更换3V、5V滤波电容。

3.更换HM55桥。

4,刷新最新版本BIOS,下面有本机备份的BIOS跟内部刷新工具(BIOS只针对富士康代工的这板号请核对后再刷)

干完上面的,解决问题,开机进系统拷机怎么也不掉了。论坛有很多碰到这机没解决的,照这个方法试试吧。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桥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厂家都是省道极点了,多一个电容都不装

网友:
辛苦了  挺复杂的

网友:
估计就是桥坏了

网友:
偷工减料才好呢这样才多修

网友:
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补多点电容就好了嘛,干嘛还桥呢

网友:
烧这样都搞好了  真细心

网友:
到底是修什么好的  桥还是

网友:
看样子还是刷bios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