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P无cpu供电

楼主(2016-06-04):
一块技嘉78LMT-S2P无cpu供电,
测EN,VCC,BOoot正常,找了个6324换上去原来是6324A,论坛上说可以代换的,也对比过图纸,换上去上管S极电压出来了,一上cpu又没了,不装cpu还是有的,,望大婶(神)解衣(疑)

网友:
原值代换了再说吧, 不是所有板子都可以这么代的

网友:
这样代换不行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能代换,最好还是找一样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能代换,最好还是找一样的

网友A:
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一样的

换了,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有些时候动脑不如动手,可以解决问题,动手可以捋自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