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7电源板接驱动板就5V,12V电压变底,拔了驱动 ...
飞利浦190CW7电源板接驱动板就5V,12V电压变底,拔了驱动板就电压正常,

楼主(2016-06-04):
飞利浦190CW7电源板接驱动板就5V,12V电压变底,拔了驱动板就电压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下
电源

网友:
可能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驱动不短路的情况下 还是电源有问题 滤波不良 电源芯片 整流管之类的器件都得查

网友:
哦,电源板应该不会吧,我改通用板试试

网友:
就是电源带负载差,修电源板。

网友:
换12V 5V电容,不行的话看光耦 431等元器件,你把高压断开接驱动板肯定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带不齐、起负载。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 拿12 V 转5v 3.3v 电流表点最快乐

网友:
电源芯片LD7575PS,大电容,小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高压断开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电压反馈回路或滤波电路。

网友:
修好了,是电源板坏了,换光了所有电容,已经解决

网友:
有时候换了电容没好,我就在5V那在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