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苦逼维修

楼主(2016-06-04):
     故障机      e1-471g
  故障·    摔坏

    这机器是外地发来修的,上面也说明了情况  ,   当时我看这本本心就凉了,你们看看吧   都摔来变了,哎不知道是怎么摔的,上电就掉了,看来主板也是摔坏了的,拆看吧,拆开发现板子还好,没有怎么变形,裸板上点0.20就掉了,看样子是像缺电压,而且电掉的很快,一查发现只有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呀都来了,找来pdf,发现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是来了,又查了一变转换电压也都来了,现在目标转像南桥了,本想直接拔起来看看,后来想了下万一不是它了,就没有拔,没办法了我就慢慢围着南桥出来线路一根一根的量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打出来还真有几个过孔是无穷大没有组织的,现在就直接上bga了可以      拔下来发现掉了7根,不多。   下面就是我飞线的时刻了,飞没一会    看看  ,还是将就了,绿油上好  烤干后,植好南桥,上机。。。。。      板子冷却后,上好cpu内存什么的,怀这激动心情上电,看这电流上去了,我笑了接屏      完美的亮了 , 屏换好后   ,就这样   硬盘也摔的里面刷刷的响。。。。。。写的不好大神也将就下,大家行行好也给我加电分吧。。。。。

网友:
这坏得真多

网友A:
就屏和硬盘啊  哪里坏的多了啊

网友B:
"没办法了我就慢慢围着南桥出来线路一根一根的量了起来,有点位图吗,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在外边断还好,如果在中间断就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了我就慢慢围着南桥出来线路一根一根的量了起来,有点位图吗,是怎么找到的?

  南桥的边上不是很多线吗  不是也过孔的吗

网友:
修好就好 记得有一次修过一台HP的机器摔得,桥内断点了二十几根花了几个小时才弄好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台要补点的楼主可以帮我搞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台要补点的楼主可以帮我搞定吗?

什么机器啊    也是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也是断线吗

机器是捷威的HM7X系列南桥下面进水了大概20多个点要补我这里没有像楼主这么吊的啊搞不定明天拍个照你看看能不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也是断线吗

我去怎么会掉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屏和硬盘啊  哪里坏的多了啊

还有关键的 主板焊盘

网友:
挺不容易的

网友:
楼主的分线技术够好的

网友:
这修好稳定不

网友:
南桥摔掉点了,两口子打架的吧

网友:
怎么会不稳定了  问题都直接找出来了

网友:
牛人,要是我不一定修得好!看到好多摔了的机器,南桥都会掉点,不明白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