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路大神留步,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6-06-04):
HP431的本本,I5,独显。使用独显玩游戏就掉电,不定时关机。用集显就没有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有什么解决之道,BIOS也刷过。谢谢各位。
不定时关机

网友:
鲁大师看下温度

网友:
HP的这种机测测温度,正常的话都是显卡的问题,不要纠结了。

网友:
你没怀疑显卡吗?

网友:
查下温控芯片,或者改集显用呗

网友:
走过路过,吃块西瓜解解渴。哈哈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太热了,赶紧上西瓜!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散热未处理好,或者显卡核心坏了,为了一劳永逸,直接换GPU,

网友:
重点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如果是A卡的话 基本上跑不掉 还是先查显卡供电这些条件吧.

网友:
看看显卡的散热吧。

网友:
用软件测量显卡工作时温度。

网友:
好歹自己先排除是不是显卡温度问题呀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的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