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看电脑电源zd1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6-04):
这个是18v还是4148
正方观点 (0)

反方观点 (1)

不是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啥意思,不就是一个稳压管吗

网友:
      ZD1,根据命名规则,这个应该是个稳压管,就不会是1N4148了,拆下来看上面的印字是什么吧。一般能查到的。

网友:
      是18v的稳压还是4148

网友:
      你重新拍吧,上面有字能看清楚。

网友:
      拍不到,拆下来也看不到,从别的电源里拆下来st18 不到四秒就烧爆了,4148还没有换过

网友:
      这是稳压二极管,上门标示有字母,你看一下就能知道是什么参数了。

网友:
      应该是st-18

网友:
      修理电源还有很多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
      拍个电路板线路部分的图分析一下就能确定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看图片的标识是稳压管。

网友A:
      按碰到的几个杂牌 都是18v的稳压管
      上次遇到PCB设计元件一样的电源 用的33K 的电阻

网友:
      请问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碰到的几个杂牌 都是18v的稳压管
      上次遇到PCB设计元件一样的电源 用的33K 的电阻

      能用什么代替c18v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什么代替c18v稳压管?

      用33K 电阻 可以代换
      代换后 上灯泡测试下 确认无短路

网友:
      如果是用2N60类的场效应管作辅助开关管的,一般是18V的稳压二极管,这类二极管很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