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板,不亮机

楼主(2016-06-04):
今天拿到主板华硕P5PL2.E Intel 945 芯片组

故障现象:不亮机,主板能上电,诊断卡显示FF 00,不跑码。

开始维修:不跑码维修思路:先主板4大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1.先测内存电压  测试点 64#或者内存旁边的电感。测得电压0V。 内存电压不正常按照时序内存电压先出, 开始查下内存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查到内存供电是通过APW7120芯片 PWM方式产生的内存供电。

没有该主板电路原理图,用APW7120外围原理图

2.查该内存供电芯片,该芯片为APW7120.先测试他的工作条件,测5脚电压为12V正常。

测1脚电压为11点几伏。测7脚电压为1.8v正常( 此脚为芯片输出开启信号脚,高电平有效)

测2和4脚电压为0.04v不正常。

3.测8脚电压0v。该IC工作条件都正常,怀疑是后面有没有短路 或者MOS击穿, 断电测试打值 上管G极对地600多 下管G极 600多

测电感对地值153欧,正常  MOS管测试没发现击穿,保险起见换掉!  上电依然没输出。

4.判断为APW7120坏。但没IC换。无奈再次检查一遍,没有什么发现。
5.估计还是IC问题。最后用rt8105代替APW7120。主板OK。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如果把芯片的PDF配上就更好了!

网友:
主板的内存供电应该是最好搞的

网友:
太牛了,能看懂

网友A:
思路清晰,不像新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不像新手啊~~~~

是新手啦 老手都知道  上下管驱动是测波形  楼主测电压  还不是新手吗   不过新手终究成为老手的

网友:
修得不错   继续加油努力吧     2  4  脚通常都是测波形为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第一次修成这样 很不错了 加分鼓励

网友C:
很想给你加分!但是,小白没分你懂得!

网友:
新手都能这样,那我还算没入门的。

网友:
没示波器 当然只能测电压了  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
慢慢来,会成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啦 老手都知道  上下管驱动是测波形  楼主测电压  还不是新手吗   不过新手终究成为老手的

没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打算购买一台啊

网友:
我不会修台式机,不过我记得以前学徒的时候听别人说945  还是965的 板子内存供电芯片是通病,。。

网友:
这思路都不像新手

网友:
理论基础很扎实啊!新手?谦虚了。

网友:
vcc 和en都有了就是换芯片啊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加分走起

网友:
7脚原来是开启学习了

网友:
新手修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啦 老手都知道  上下管驱动是测波形  楼主测电压  还不是新手吗   不过新手终究成为老手的

示波器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给你加分!但是,小白没分你懂得!

给人加评分又不扣你的。你还怕什么?

网友:
诶,比我好,我现在还不会修呢

网友:
完全可以充当大师了,楼主谦虚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还可以

网友:
有这个思路,对我来说大师!

网友:
高手。理论真是一套一套的,思路清晰。真想跟你学习了。虽然是老板,但原理总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