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D 不触发

楼主(2016-06-05):
联想FLEX 2-14D 不触发,查1225C 有线性3V  5V  ,EN 没有电压,强制拉3V电压到EN脚,有3v 5v输出,按开机没反应,开关有3V跳变,io坏,没有图纸,io是npce285ga0dx 没有图纸哦,求图纸,点位?

网友A:
这个机公共点是8.6V,待机应有3V 5V,这机BIOS爱坏,故障是不触发,但是你的待机都没有,那就不知道,关键是没有图纸啊,不太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公共点是8.6V,待机应有3V 5V,这机BIOS爱坏,故障是不触发,但是你的待机都没有,那就不知道,关键 ...

你不要误导人。这个机器我目前在修。机器是20V的 公共点就是20V

网友:
附件为采用此EC的图纸 我参照着修

13269-1 344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公共点是8.6V,待机应有3V 5V,这机BIOS爱坏,故障是不触发,但是你的待机都没有,那就不知道,关键 ...

还没见过8点多V的公共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误导人。这个机器我目前在修。机器是20V的 公共点就是20V

我修的都是FLEX 2-14 ,不带D的,就是8.6V,至于带D的还没修到~可能不一样吧,你看看下面两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74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277-1-1.html

网友:
这个型号的公共点电压的确是8。6v......和以前的电路设计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
要按开机键以后才有3V5V的。。。

网友:
搞定了
就是IO挂了

网友:
换IO后解决,这机器还在保内哪,,,

网友:
由于机器还在保修期,迟迟不敢动手,研究了2天,客户又吹的紧,于是立刻干IO,结果OK

网友:
换io后解决。。。。。。。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个IO带程序吗

网友:
IO不带程序。。

网友:
楼主  这机器公共点是9v吗?

网友:
我这刚接一台   不触发  没3 5v   公共点才9v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