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南北合一桥上的小电容有9个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6-06-05):
接到一台进水的联想g485,拆机一看,进水腐蚀比较严重,拍照,清洗烤板,进水的地方是在内存槽附近和FCH旁边,而且有断线,按照步奏一步一步的处理问题,断线的飞线,空焊的地方加焊,3v5vic也挂了,cmos更换,当眼前的问题一个个解决之后,内存不过,内存挂在贴片cpu上的,测了下内存主供,spd供电,都有,复位没出,第200脚总线没有波形,接下来将重点锁定在cpu上因为没有点位图,板子上也没标出来,很多信号测不到,先加焊两个桥,故障依旧不过内存,,再往下测,发现问题了,南北合一桥上有9颗电容短路,但是板上桥周围并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想问问大家这9颗电容短路正常吗,是桥坏了吗?

网友:
没人回答下吗

网友A:
G485  E1 CPU   是 APU     单桥就是个 南桥,  要是桥短路  开机不久保护掉电了吗,   APU  内存连 CPU ,你还是按不过内存 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5  E1 CPU   是 APU     单桥就是个 南桥,  要是桥短路  开机不久保护掉电了吗,   APU  内存连 CPU , ...

多谢指点,思路清晰多了

网友B:
一般2到4个正常 9个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2到4个正常 9个不正常吧

多谢指点,

网友:
直接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