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SMC引起的各种怪现象

楼主(2016-06-05):
A1278
MB990
820-2530-A
CPU P7550
4G
320G
MCP79单桥

SMC引起各种怪现象
做SMC若干次,每次故障都不一样,
不触发,乱触发,不显示这些都不说了,
只说有显示的怪现象,

1、开机直接白屏,
2、开机正常,安装OSX死机,再开机黑屏,
2、一切正常,键盘触摸失效,一点反应都没有,
3、一切正常,CPU只工作在最低频率600MHz,
4、一切正常,OSX完全正常,安装PWIN7,黑屏,硬盘装好PWIN7换回来,黑屏,WIN8.1 WIN10同样黑屏,反正WIN就黑屏,(甚至第一次装WIN7文件复制都完成了,重启就引导不了,黑屏)

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感叹,SMC管得真宽,
SMC做过N次,都把焊盘弄掉点了,才弄好,
曾经想干桥,甚至想把主板扔了,

网友:
焊接一个芯片都这样   你也够牛的

网友:
哪里搞到那么多Smc

网友:
这个SMC不好做,其一,
买的SMC不敢完全确定是不是完全适合这个机器,并且,买来的也有好有坏,其二,
原来的SMC也没有完全坏,其三,
总之各种怀疑,否定到肯定,各种怪现象再怀疑,
所以,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
如果早知道就是SMC的问题,
不搞其它地方,只搞SMC,
那肯定不会如此大费周折,唉。。。。。。。。。。

网友:
不好找,30钱一个呢,
买了2个,连店家都没货了,料板也都找遍了都没有,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标准的:
每到绝望时会给你一点希望,
每到满怀希望时又让你绝望,如此数次反复,
最头痛不过如此了,
希望不要再出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换过这种芯片。可能是苹果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标准的:
每到绝望时会给你一点希望,
每到满怀希望时又让你绝望,如此数次反复,

又绝望了,

再次出现花屏,死机的现象,

看来之前的怪问题,不仅仅是SMC的功劳,还有桥的参与,

不知道是桥挂了,还是虚焊,再次头痛。。。。。。。。。。。。。

网友(2016-07-06):
SMC说下如何焊接成功率高 该注意什么?

网友:
i苹果IO 还是坏的多 ·

网友:
你这个也是有三V 无5V 也是罪了··

网友:
唉,带专用程序的SMC害人哪

网友:
楼主历害,能不分享一下,你具体是怎么发现的
有波型或电阻电压来判断吗??

网友:
哈哈苹果贵就贵在这里,他可以测试出系统反应慢个元件造成的,生有感触

网友:
IO坏的多吗?一般不会坏吧,有时候加焊应该可以好吧。

网友:
我有台苹果换了SMC 出现蓝屏 是 买回来的那个SMC 没带程序出现的蓝屏吗>?谁知道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