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032开机立即掉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6-06-05):
NM-A032开机立即掉电希望有师傅说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
开机电流呢,说具体些

网友:
断开所有的外设试试。。

网友:
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

网友:
看看是哪一种保护,电流多少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啊    看看是缺电压还是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
二级转换短路呢,后级供电短路呢

网友:
说的具体点。楼主

网友:
说具体点好让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别人才会帮你参考

网友:
不够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