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液晶一闪即灭

楼主(2016-06-05):
十九AOC托普液晶一闪即灭,更换高压板解决!

网友:
一闪就灭,有很多是高压板问题。有的是灯管。

网友:
需要替换法,替换这试试。一般就知道了。

网友:
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哦 现在的高压板好多插一个灯管都不灭

网友:
一亮就灭高压坏很多呀

网友:
嗯   灯管的可能行  非常大

网友:
听说发贴有分拿哦,真是水得一手好贴啊

网友:
换灯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测试灯管吗?高压一般坏的就是高压包和两个管子。另外有的容易断保险

网友:
如果下次发技术含量更高的贴就好了

网友:
一闪就灭,有很多是高压板问题,有的是灯管

网友:
楼主液晶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帖子 也没有写维修过程 和方法 就是几张图片

网友:
这帖水分很大哦

网友:
良心泡在水里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只发标题贴,多赚分

网友:
现在灯管问题直接改LED 高压问题 直接上通用高压版

网友:
楼主明显是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