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谁知道苹果做WIN7系统亦几种方法?

楼主(2016-06-05):
谁知道苹果做WIN7系统亦几种方法?  求神来

网友:
上威锋网,

网友:
和普通本子做系统没什么区别。

网友:
百度搜搜吧  都有的。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拿个原装的系统碟再苹果的系统做就好啦 如果你不要苹果系统的话 就直接做就好驱动过后去苹果官网下载就好

网友:
在苹果系统里可以直接做 也可以弄个安装版的跟普通笔记本做

网友:
要只装win7 还是双系统的

自志强强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收个二手的自己研究!!!

网友:
看双系统还是单系统,air还是pro。
一种方法,那就是做上去

网友:
很多新机子都装不上WIN7了

网友:
看什么型号的机子了,有光盘安装、WIN PE盘安装等等

网友:
学习,办法应该有好多

网友: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网友:
BAIDU 一下很多呀

网友:
老式的苹果笔记本用光盘,新款的要用优盘  ,引导可以问百度怎么做

网友:
谢谢大家  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我们都是淘宝上买的做好的U盘

网友:
可以直接ghost的,百试不爽

网友:
楼主 苹果U盘启动的 好不好做  百度里面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