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PLUS开机跑EO

楼主(2016-06-05):
一块华硕P5G41T-M LX- PLUS开机跑EO  内存报警...测量发现内存电压偏低1.2V...众所周知  这华硕板 要正常跑马才会拉升内存电压到1.5V ...以为822的问题  CPU右上角  BIOS旁 IO旁  都试换过都一样..  北桥也压过  应该很少虚焊...求教大神有谁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底座试试

网友A:
南桥旁的排阻都给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旁的排阻都给我换了

干脆让我把这般换了得了

网友:
不是CPU 座的事

网友:
查内存供电3.3V 正常没有 不正常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吧!G41南桥坏的多

网友:
有内存供电吗

网友B:
E0  会报警吗?   查查 内存工作条件

SPD  SBUS   VTT  VREF  VCC_DDR

网友:
好像是换南桥旁边的822 修到过

网友C:
我上次测内存电压是1.2V 但他也能正常跑马亮机啊

网友:
..奶奶个熊....原来是主板挑内存 ...换了条内存竟然好了...是三代内存...换了好几台主机的内存 。。就一台可以。。。。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E0  会报警吗?   查查 内存工作条件

SPD  SBUS   VTT  VREF  VCC_DDR

会报警呢...会挑内存..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测内存电压是1.2V 但他也能正常跑马亮机啊

主板自检正常..会自动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