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USB所有5V都没有 无线网卡也识别不到

楼主(2016-06-05):
华硕F83VF  USB所有5V都没有  无线网卡也识别不到
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USB 不能使用  无线网卡不能使用  待机3V 5V都正常

网友:
南桥挂了,你去查查南桥

网友:
南桥挂掉的可能性较大,可以测量下5V对地阻值及usb口2条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A:
没有5V转换 去下个点图一点就出来了 跟桥没关系别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5V转换 去下个点图一点就出来了 跟桥没关系别乱搞

我觉得跟桥也没关系  桥坏了 就没办法正常使用的  就单独USB 跟无线网卡缺少电压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5V电路  也有可能是82801 USB口部份坏造成 南桥并没有全部坏 修过几次这样问题 USB口全不能用 打值USB数据线有问题 换82801 OK

网友:
查USB 和无线网卡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供电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否则机器会报错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像5V的转换电路出了问问题,查下那些管的导通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5v和网卡照理说没有直接关联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又图纸的啊  5V在 主板背面 右下角那个8角转换

网友:
应当是两个故障吧

网友:
USB供电查一下,之后在量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最后考虑pch

网友:
打值,查5V从那里来

网友:
先量量usb供电的对地阻值 找找有没有5V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