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TX650电源

楼主(2016-06-05):
一个海盗船TX650电源,二个开关管是20N60的烧了了,更换后开机工作,12V电源空载12.15V,用一个12V汽车灯做假负载,电源掉到11.92V,电流是4A,这电源标签上12V是53A,请问有谁知道这电源现在是否正常

网友:
你接个主板试试就行啊,带全了负载。看你描述,你的电源,基本正常了。

网友:
感觉也不像带不动负载,可以接主板测试下,估计光接主板应该没问题,可以接个带独显供电的显卡测试下

网友:
5V端也要接假负载的。

网友:
楼主5V也必须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