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05):
同行送来的本子,说是进水了,在别的地方也修了,没修好方。拿这边,看看可能修好了。
拆机看一下板子,是被人修过了。把进水的位置,烧的元件都换过了。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2几。测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
看来无CPU供电才是重点,CPU供电发出了,显卡供电应该也有了。。
打开图纸对比元件测条件吧。
测到第12脚,有发现。。

这是1K电阻,测一端有19V,一端无电压。
测无电压一端对地阻值正常,测元件无阻值,元件坏了。

更换上一个1K电阻,触发上电显示。。

小问题,高手误笑。。

PS:今年生意真差,不知道维修还能不能做下去。。

网友A:
修的不错,楼主在什么位置,生意有哪么差吗

网友:
楼主技术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12脚VRMP是干什么用的?楼主能讲解一下不

网友:
vrmp,单从表面上理解是一个供电,深层次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是的,今天电脑都不行,现在人都玩手机去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楼主在什么位置,生意有哪么差吗

安徽省的一个小城市,生意差的很。。。

网友:
excellent repair, is just flash the original bios or from DOS insert parameters hp

网友:
今年生意是差得一塌糊涂啊

网友:
哎 还是很厉害的技术

网友:
问题不大的

网友:
现在都上门维修的多,不赚钱。楼主一个月利润多少?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