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映泰G41D3开机卡滚动条

楼主(2016-06-05):
一个映泰G41D3开机卡滚动条,换过主板CPU内存,硬盘,多一样,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多是在滚动条卡住,XP。win7多一样。谢谢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拆除串口、网卡、声卡、换桥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一会拆外设去

网友:
我的是到滚动条那里黑屏.

网友:
清楚COMS试试  或者  把外设去掉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把网卡禁用试试  不行就换南桥11

网友:
排除一下外设,就是南桥了,GB的桥,坏很多啊

网友:
主板都换过?最小系统化测试哈,电源换个试下

网友:
是我的话先刷BIOS,再拆外设

网友:
这个机器 内存附近的管子和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硬盘线也换来试试

网友:
电源   主板南桥  就这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