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0不显示

楼主(2016-06-05):
dell 14r5420机器,版号DA0R08MB6E2能触发,电流1A,不断电,各路电压正常。BIOS刷了几个,故障依旧。取下内存两声报警然后重启。装上内存,不报警也不重启,电流1A左右,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这是图纸14r5420独显

网友:
感觉楼主毫无头绪了,供电之后的时序是什么

网友:
测试了sys_pwrok,是3V,GPU_RST#是3V,是否说明信号都基本正常,到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下一步差啥?请帮忙

网友:
这机器 我修的怎么都是不触发 啊

网友:
外接亮不亮

网友:
bios   刷一下  试试    不缺电压就多试bios   现在bios功能强大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看到哪里了

网友:
有跳变没,外接亮不

网友:
干桥和显卡吧

网友:
还是测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装上内存不报警说明识别到了内存

网友:
你换了CPU了吗,内存阻值卡试过吗

网友:
最高电流1.1A跳变到0.9A.有跳变,外接屏不亮。

网友:
这个BIOS版本特别多,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这个是开机有时候灰屏有背光没图像,有时候直接不显示

网友:
干南桥把  不行就换桥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修好一样的问题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啊?会不会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