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充电解决方法,联机,电压全部正常。

楼主(2016-06-05):
故障现象:充电充不进去,越充越少,正常联机

前期解决办法:测量电压正常,更换尾插内联座,更换充电IC,更换USB,更换电源IC全部无效。

很郁闷,这充电难道和CPU有关系?

实在没辙,打开原理图   有关充电的IC 电容电压全部测一遍,然后在这里发现问题

一端右边有阻止,左边没有,判断开路,然后取下电容测量板左边无阻止,、

难道U1401充电管虚焊了??技术没那么菜吧,再次判断充电IC虚焊

取下充电IC  测量板底

黄色圆圈内的点没有阻止,,,,板底断线,,,还好在旁边。。。。。

用耳机线飞了一根在芯片上,小心吹上。然后测量耳机线有阻止

然后飞到C1402无阻止一端,完美解决。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哦

网友:
自举电容断线,这样芯片基本就不能正常工作起来嘛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焊工很重要啊

网友:
再一次证明,手工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加分。原理上boot脚空焊不起作用了

网友:
这也能找到问题,不容易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
什么情况 我手机也开不了

网友:
给力给力,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高招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我等望手机兴叹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跟笔记本上类似的作用差不多哦

网友:
请高手详细说说自举电路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厉害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细心,又长见识了

网友:
手工和理论都很重要。不懂理论手工再好也没用。

网友:
自举电路不正常

网友(2016-07-05):
组线可以充电,原线无法充电谁碰到过

网友:
充不了电很少是电源芯片引起的。

网友(2019-09-16):
iphone6不充电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