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1-02038-A电感电压

楼主(2016-06-05):
如题:接到机器是清洗的能亮的机器。
这帖子里的情况现在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所以在这说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1379-1-1.html这机器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图片无法上传,说一下吧,cpu上面的电感是点亮瞬间是上到0,。6v就有没了。
南桥附近的电感是0.92v

网友:
阻值量了都是只有005

网友:
上述是二极管档打出来的,CPU是3.1欧姆       南桥4.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