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电流0.34A 3声报警

楼主(2016-06-05):
接到个机器同行说报警,心里大喜,以为是0752001的问题,所以电都没加就上了BAG,BGA结束后加电试机,电流上到0.34A 过一会三声报警。同行说在他那里就是这个问题。跟同行说着问题不好弄,打发他走。仔细一看还是个二修机。PU5101 RT9025被换过,按照上家的思路也换了一个RT9025,上电电流成功的上了2A 接屏亮机,以为捡了个死鱼。谁知道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维修。 亮机之后试机试了一个小时左右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关机重启了一下啊,结果又回到老故障上了,0.34A 3声报警。没有办法再次拆机,用风枪又吹了一次RT9025,再次开机又可以亮机,又过了十五分钟,再开机又是0.34A 三声报警。想想还是按时序来吧,PU5101是一个转换电压的芯片可以输出VDDR_P 但是没有输出PG 而这个PG连接到了EC,和D4102,还有CPU供电芯片ISL6265的PG,还连到RT8209作为RT8209的EN, 随后知道了是现有CPU供电才会有1.1VRUN的电压,换掉ISL6265,和以前一样,风枪烤一下能亮一会,过了十分钟左右又是老样子,继续换,这次换的EC,还是一样,刷BIOS,也是一样。因为这三个芯片分布在CPU背面附近的,随后我严重怀疑是CPU座虚焊而导致这一切的,上BGA,焊CPU座子,BGA 好后开始试机,可以亮机,再过上十分钟,还是可以亮机,过上十五分钟,还是可以亮机,过上半个小时,还是好的,过上一个小时,还是好的,过了一个晚上,再次开机还是可以亮机,打电话叫同行过来取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的还真是少,BGA的CPU虚汗的遇到一台

网友:
这机器CPU背板用铁片 还真少有虚 焊的 第一次见

网友:
有时候死鱼并不好捡啊!

网友:
3声报警 指的是哪里呢?

网友A:
  CPU  座子加热是多少的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座子加热是多少的温度啊?

上风嘴250度 下风嘴270度左右,适用大部分BGA

网友:
CPU座子问题的还是少啊,加焊时温度控制多少适宜。

网友:
修两年了没修过CPU座虚焊的,楼主好有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好少的啊

网友:
CPU座那么大的珠子都能虚了得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座子都虚焊,难怪上家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你维修经验真的很成熟,要是我早就被搞晕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修好很多还没有遇到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AMD座子虚汗新手可能不是很了解,当年话说的Z9000还是A9000来着, 这款机器的座子就是非常容易虚汗。

网友:
多谢分享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