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H61HO 集显问题

楼主(2016-06-05):
用独立显卡一切正常 集成显卡 开机LOGO那里显示正常 过了之后就直接节能。 LOGO那里进BIOS 显示正常。 用PE也启动不起来。直接节能。键盘灯还亮着。感觉像是集显电路。VGA 13 14脚 只有一个有电压、我一路量上去。没有电压那一路从桥那边就没有电。 桥的问题? 这是个单桥板。
显卡

网友:
接口电路。慢慢量。有两个5脚芯片、更换试下。

网友:
用独立显卡一切正常 了,估计桥问题不大。查集显VGA接口电路吧。

网友:
行场信号不是用电压来测的,要用示波器看波形的,集显供电看下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