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0G修到亮机到桥冒烟

楼主(2016-06-05):
闲的无聊在料板里找了一块映泰780G修修,起初是无内存供电芯片是FP6321P,测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加电测芯片所有条件正常就是没1.8V电压,难道是FP6321P不良吗,跟换FP6321P后加电直接击穿FP6321P,判断下管有问题,难道是短路吗,用可调电源加了1.5V电压烧了下,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1几也不短路啊,用手摸1.8去的所有地方没有异常发热,换上下管吧,换了上下管后测试电压输出2.05V,奶奶的1.8咋变2.05V了,,,在没什么可查的就只剩反馈了,查反馈的时候晕死了丫丫的有3个电阻调整,看图说不清楚,以为是厂家安装错了,对照图纸也是2个电阻分压,把分压电阻换成图纸上的150欧与120形成分压,晕啊输出电压是1.3V左右,看样子并到地的那个电阻不能拆,换了个250欧的电阻上去测量电压输出1.5V了,又把250欧换成360欧,测量电压输出1.79V正常了,装CPU,内存后开机跑码亮机进BIOS,这时听到主板有斯斯响声,心想是那个电感不良发出的声音,在找声音是那发出的时候北桥冒烟了。。。,估计电压2.05的时候把桥弄不良了发出的声音

网友:
虽然没修复但也算是练练手了!

网友:
一个桥的价格加运费跟一块板的价格一样

网友:
当一次练习咯

网友A:
图纸有出入 北桥冒烟是不是哪个电压过高

网友B:
桥坏了 就没必要在搞了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是一通电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了 就没必要在搞了

弄个料板了在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出入 北桥冒烟是不是哪个电压过高

这个1.8也去桥那边了

网友:
应该上电打PWM波形看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
料板都还没拆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