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大神 11年A1369进水不开机修复后灰屏

楼主(2016-06-05):
机器进水不触发  修好后,开始能进系统 但是操作的时候特别慢,鼠标都是一吨吨的,客户说资料重要,用备份盘拷资料考了一晚上都没有考出来,只有几个文件进去,为这问题换了EC BIOS 南桥依旧
放了两天(白天依旧是正常测试的)早上再来开机就发现不显示了,,但是屏幕背光还是亮的,灰屏
测量屏幕接口如下

I2C_TCON_SDA
I2C_TCON_SCL

两组对地值440左右,电压3V,示波器没有波形动作,和EC直接通讯,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EC才回去读取屏幕
有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灰屏不是没系统吗?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好搞哦

网友A:
换了BIOS故障依旧?还是刷完BIOS?

网友A:
既然是进水机看下屏口附近有没有腐蚀以及屏线和屏

网友A:
如果机器是集显的南桥也好好检查下,祝你好运

网友B:
查屏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是集显的南桥也好好检查下,祝你好运

南桥换了2个了  原来的南桥也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进水机看下屏口附近有没有腐蚀以及屏线和屏

没有读屏动作  还没到屏线和屏吧

网友:
不是  就是没硬盘也会有——?的文件夹出现  这个直接就是那种说暗屏吧还是背光亮  但又不是那种明显的白屏或灰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BIOS故障依旧?还是刷完BIOS?

料板兑换过,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信号是否正常

第一张图片有我测试的电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信号是否正常

外接试试吧,我觉得外接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显卡  和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机器没有显存显卡

网友:
没修过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EC只起转换的作用,检测与显卡相连的转换电路。

网友C:
苹果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少,希望你能够修好给我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少,希望你能够修好给我分享一下!!!

我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