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开4次机亮1次,有时掉电。

楼主(2016-06-05):
送来S415联想的,去掉电池直接亮机了。

关机再开不显示了,电流一直跳变,反复读取显卡的样子,读完后从新开始读。

第一个想法是,BIOS资料丢失了,送钱的活。 板号:联想S415板号 LA-A331P REV_1.0

拆开刷BIOS ,找啊找,试了好几个,有的不能点亮,有的能显示左上角一直闪动刚刚,跟不引导硬盘一样。

有的亮了进不去系统。有的 进去系统打不是显卡驱动。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呀。

咬咬牙买了个BIOS,哎!!!10块大洋啊!!成本太高了。

以下是我正常是要的BIOS!!

有图有真相!!!

联想S415板号 LA-A331P REV_1.zip

网友:
BIOS总会引起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A:
没事时候自己可以考虑学学分离合成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能找到正确的BIOS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时候自己可以考虑学学分离合成bios

应该需要什么设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需要什么设备的吧

不需要 用软件操作的

网友:
有刷过,一刷就OK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所以说bios重要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第一反映就刷bios

网友:
华硕这几款薄的 都有这个问题 BIOS资料坏 现象是 开机慢 关机不能在开  偶尔能开 不能关机  都是BIOS坏

网友C:
就是为了证明你的BIOS有效是吧?

网友:
收藏好有备无忧

网友:
小白进来学学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证明你的BIOS有效是吧?

为了大家不走弯路,并且防范 骗分的,现在挣个分不容易,而且不能买,给你4个假的刷,浪费分不说,浪费了多少时间。

网友:
长的帅的都是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大家不走弯路,并且防范 骗分的,现在挣个分不容易,而且不能买,给你4个假的刷,浪费分不说,浪费了 ...

说得对啊 我这台联想都下了三个BIOS了,刷上都不显示。可怜的十几分都浪费完了。

网友:
bios太爱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能显示一下的机子BIOS也不一定就OK,我得改正下我的思维了

网友:
以般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BIOS太烦了,要对板号 有时还要对显卡,我刷个联想显示器还要对屏 对驱动板 对代工厂商

网友:
联想电脑的BIOS 本身就爱坏 反正我遇到联想都要先刷BIOS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机器首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