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灰屏

楼主(2016-06-05):
都知道是显存问题,我想问问大家是怎么修的,是加焊的还是拆了重植好的。

网友:
我怎么加焊了没用啊

网友A:
你还是先换换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换换屏试试吧

和屏没关系吧二修机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不一定有意外呢

网友B:
有拆机一样的换换看最好了,说不定原来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拆机一样的换换看最好了,说不定原来的坏了

什么意思。。。。

网友:
做好换主板的心里准备吧 有可能换完了也不好用的

网友:
先易后难,先干屏

网友:
焊一把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以显卡坏了

网友:
重置   再不行 换新的

网友:
好像有专业软件可以检测出是哪个显存出问题 ,    其实就是一个个拆  拆到哪个好了   就是好了

网友:
谁告诉你是显存问题的? 帽子不能乱扣,Y400 Y410P要分清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先加焊,在植珠呗

网友:
二修机估计人家也重植过了 不行换个试

网友:
确认现存问题 加焊不好就考虑重植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