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有台联想S405开机不显,电流上到0.55,过一下掉电,BIOS刷过了,是什么问题?谁遇到过?
掉电

网友:
掉电前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修好没 什么问题 学习下

网友:
楼主不应该先测测供电复位吗?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了吗 这机器应该是板载CPU吧 这机器BIOS确实容易坏

网友:
晕,这么简单描述???看看所有供电正常不?难道就是三板斧?

网友:
小白进来学学经验

网友:
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啊 bios各种刷啊

网友:
有修好了的吗 我手里也有一片这个板子待机0.034触发到0.9 0.82 0.9这样 不亮 刷了三个bios 都是一样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 有时候板子上还有哒哒哒的声音 也可以触发

网友:
应该现看看供电都出来没,让后在一步一步看,要不没方向、。。

网友:
测复位,没跑码,反推

网友:
掉电不要只刷BIOS,测下电压,抓下各信号波形跟SLP_S3#比较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讲额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