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触发通病bios

楼主(2016-06-05):
华硕k42jr不触发通病,并非说有的不触发都是bios问题,今天遇到了一台机器,第一次开机触发,第二次就不触发了,刷bios测试后果然是bios坏了,为了方便测试付上坏bios和测试好的bios,版号k42jr rev4.1

rev4.1测试好的

网友:
那个坏的是不能触发的吗?

网友:
下看看,没分了,别是坑啊。。。

网友:
没分了 别是坑

网友:
可以的 兄弟

网友(2016-07-11):
风扇会狂转吗?

网友:
刚刷了,一个鸟样,还是第一次触发,第二次不触发

网友:
我的没有待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是触发开关没电压啊 自动开机触发

网友:
到底能不能用啊

网友(2016-09-02):
我下来试试看,大家等待结果

网友:
下不下来啊

网友(2017-07-25):
我的也是触发一次在关机,在开机不触发

网友(2018-05-11):
主题说是K42Jr 下载来解压就是K42Jz了 不知道为什么。刷了我的机器故障一个样。

网友(2020-10-15):
故障一个样

网友(2022-03-22):
我的也不触发,有待机电压

网友:
找2.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