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有人知道这个原件型号吗?

楼主(2016-06-05):
小弟的充电宝坏了,现象为可以给充电宝充满电,两个口,2A的接上手机没反应,1A的口一接手机充电宝就自动关了(灯灭,不充电)。我拆开看了看电路板,有个原件明显烧坏。兄弟们帮我看下这个原件能换吗?型号时什么。...只能上传一张照片啊。汗

网友:
·············这个也要修?

网友:
扔垃圾桶吧

网友A:
你得把你那个充电宝的型号一起发出来啊 这样也许有谁手上正好有的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猜想应是运放之类的吧?你先拆下来再手机充电试试。

网友C: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下DIY充电宝! 里面电路板可以更换的!电池是好的!才10几块钱

网友D:
楼主最少要给个型号,品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下DIY充电宝! 里面电路板可以更换的!电池是好的!才10几块钱

嗯,已经淘宝上看了,这个只能拆电池了,因为板子尺寸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猜想应是运放之类的吧?你先拆下来再手机充电试试。

算了,不拆了,买现成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你那个充电宝的型号一起发出来啊 这样也许有谁手上正好有的可以帮你看看

算了,估计用的人很少,因为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少要给个型号,品牌呀.............

呵呵,不是大品牌,算了,不弄了,拆电池了

网友:
电池拆下来,买个壳子和配套电路板是很棒的选择!

网友:
楼主不查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了,不拆了,买现成的板子

换成品板有时比维修还省钱的,所以有是我们不要太死板了。

网友:
楼主不用图纸修吗

网友:
应该是个复合场管。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