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不触发 有待机

楼主(2016-06-05):
接到一台e530 不触发, 插可调电源有待机,因为此机BIOS容易坏,所以想都没想就直接刷BIOS了,刷完还是不触发,晕。。看来是板子有问题了,测试后发现是没有过隔离保护,说明后级有短路。一般都是CPU供电容易短路,经测的确是CPU的上管电容短路,换完OK。如图

网友:
拿到手第一步不是应该观察没进水 没明显故障 就是测阻值吗

网友A:
主供电都没,有待机电压3V5V?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按经验来修机子

网友B:
没有过隔离保护就说明后级一定有短路吗?

网友:
求E430c的BIOS   和我EC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不应该有待机电压啊    为什么呢

网友:
好脏的机子

网友C:
公共点都短路,何来待机??呵呵,你那电流可能是公共点微短造成的假待机电流!你肯定没测3V5V的电感

网友:
拿过来要多看。恭喜LZ

网友:
正常要先裸板测量个单元电路的对地阻值吧 没有异常后再上电

网友:
首先打各电感 对公共点值   电感 对地值   排除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都短路,何来待机??呵呵,你那电流可能是公共点微短造成的假待机电流!你肯定没测3V5V的电感

确实有0.035的待机,误导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都没,有待机电压3V5V?

确实有0.035待机,我被误导了啊,才没有测试直接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隔离保护就说明后级一定有短路吗?

疏忽了,少写了一行,隔离保护mos管输出脚短路

网友:
向楼主学习  好技术

网友D:
CPU供电上管电容短路不是该大短或者保护无待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上管电容短路不是该大短或者保护无待机吗?

饼 哥没教你 有点火回路这一课么?这种板子不会出现 大电流的。

网友:
如果没猜错,你插上表有个电流然后往下跳了, 再一个就是 这种 板子  待机 0.035根不不正常。  待机都不正常的呀。你修好后的待机应该不会超过0.007

网友:
运气还算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饼 哥没教你 有点火回路这一课么?这种板子不会出现 大电流的。

保护了无公共点待机还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护了无公共点待机还能正常

那个电流是假象,不是 待机电流。问问你师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了无公共点待机还能正常

电流表只是你的参考工具  不能100%准确的检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流是假象,不是 待机电流。问问你师父

这不是正在向你这位大神请教吗?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有电流都是待机吗?

网友:
LZ威武,让LZ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正在向你这位大神请教吗?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有电流都是待机吗?

这种板子 ,有电流不代表就有待机,而且楼上说的这种电流, 这个电流 是不正常的  正常 应该0.007以下 属于正常,具体还要看电流表,电流表不一样呈现的待机也是有误差的。如果不确定就拿起你的笔  测一下,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这个标题都有问题,你已经修好了,你还在用    有待机。实际上你本子根本没待机。

网友:
这电 容靠近风扇,容易腐短路。

网友:
学习了 长长见识

网友:
有短路的一插电流表就能看出来呀 你还去刷BIOS 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