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10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5):
话不多说,因为我也懒得说了,因为这次第三遍发了,前两遍打着打着快完成的时候就没有了。。。
接到机器上电,电流在0.09看来是触发到了南桥左右,又是那个小南桥,无奈的思考了半小时的人生。。。。。。。
从简单来,刷bios还是一样

于是测量各路电压,发现pl8只有0.04    测量pl8,发现5v没有

由于pq25是由DD_ON#控制,DD_ON#也是控制3.3v转换的,而DD_ON#一直为高,正常为低电平开启,所以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看看图纸你都明白。不写的那么直白是不想客户知道,毕竟生意不好做。。。
求加精,求加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上面是pu8条件无5v 不pl8

网友A:
难不成   一坨锡??搞定?

网友:
客户那里会来这里看呢,不相信

网友:
论坛里就是谈论维修经验的,还怕别人抄袭偷学吗?楼主应该讲清楚点儿,懂的人一看就懂,不懂的人看一万遍也不会明白的。

网友:
楼主描述的有点混乱  没懂

网友:
PJ12一坨锡

网友:
求E430C的EC程序

网友B:
pl8后面1.05_lan_m电压低,是控制产生1.05_lan_m电压的芯片没有5V供电,5V又是vdd5转换而来,原因是开启电压dd_on#一直是高电平,应该是这样。想想要是5V没有应该还有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C:
反正这样的机器,我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D:
我猜的PJ12 一坨锡

网友:
没分了 放个水,楼主多包涵

网友:
学习中  你们经验都很丰富呀

网友:
维修都是说的时候简单,,,修的时候难 啊

网友:
厉害呀   厉害呀   厉害呀   厉害呀

网友:
以后我也学着写点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二级转换的问题    挺常见

网友:
无5V不出PL8为什么不截出来

网友:
没看懂,你这是干嘛呢,这里又没有客户怕什么呢

网友:
高手维修啊  感谢分享

网友:
新手没能看懂

网友:
是BIOS坏引起的吗

网友:
刷写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的确一砣锡最简单

网友:
PJ12一坨锡手动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   一坨锡??搞定?

看图纸就知道了 。查出DD_ON#从什么地方发出的

网友:
你跑错地方了,tb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8后面1.05_lan_m电压低,是控制产生1.05_lan_m电压的芯片没有5V供电,5V又是vdd5转换而来,原因是开启电 ...

查出DD_ON#从哪里发出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这样的机器,我是修不出来的。

多少要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的PJ12 一坨锡

查出DD_ON#从什么地方发出的

网友:
加密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