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 不开机

楼主(2016-06-05):
宏碁E1-471G 不触发 S5_ON 1.。25V BIOS刷了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会导致待机状态会有这个电压
不开机

网友:
提前出来了
,有图纸吗

网友:
哥们,你时序错乱了,还有些没测量

网友:
其他数据呢?就这么多?

网友(2016-07-12):
修好没有?

网友(2017-12-31):
S5-ON 按开关吧。。你这个提前出来了。 时序错乱了。 广达的*脏话*色 检查下 15V。。。SUSD 之类的。。。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再查后级的。

网友:
主板没有地主短路的,S5_ON 一般是3.3V的

网友:
这个板子其实很好修,只是没找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