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41217t认不到键盘

楼主(2016-06-05):
索尼pcg-41217t认不到键盘 触摸也没用,换了一个键盘也不行。。EC是集成的。。。

网友:
求大神支招,,在线等。。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    期待大神解答啊

网友A:
外接键盘好用不?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好用不?刷bios试试吧

等下我刷个BIOS试试,看下能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下我刷个BIOS试试,看下能好么?

ec有bios的刷ec的,前天遇到个华硕的 换了两个键盘都不行 换过ec还不行最后刷遍论坛的bios才好的 下载分都没了

网友:
刷bios不好的话看看是不是ec少一路电压,ec有好几路电压,圈少一个只是少部分功能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样问题    随来解难

网友:
看一下阻值正常吗

网友:
耦合电阻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刷个BIOS 先看看啊

网友:
又干EC 又刷BIOS就恭喜你了.这机器有两条排线 是主板连一个小板 再转接到键盘的 有没有试换过.排线有没有问题.键盘接口处保险有没有烧掉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