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的是怎么了,温度显示会跳变或者显示核温度非常低

楼主(2016-06-05):
AMD的X840,主板是梅捷的A68M S1全固版,显卡是铭宣的GT730-2GD3,玩LOL FPS值无规律跳低,低至11或19,画面卡顿。客户电脑上安装有鲁大师,在查看温度时突然发现了以下两个奇怪的情况:

点温度压力测试,竟然有垂直突变,而不是缓慢上升。这个感觉奇怪。

这个玩游戏时切换出来看,发现显示的核心温度非常低,是不是CPU有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6-6-7 17:13):
后来安装了AMD推出的系统调节软件“OverDrive”,发现它显示的温度才是正确的。鲁大师太不准确了。游戏的问题是安装游戏的盘有问题修复后正常。

网友:
最奇怪的,这两个抓图显示的只是重新涂了散热硅酯,更换了一个散热器,其它没有变。

网友A:
不要完全相信鲁大师!

网友:
不影响正常使用应该没关系。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台板也有温控电路,可以往那方面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完全相信鲁大师!

是的。后来竟然发现它显示的温度是7度。太不准确了。

网友:
鲁大师 提取的寄存器数据出错
应该主板 一般都可以直接在bios那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