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9CH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方法 联想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6-05):
此机器出现故障一般是:能正常显示约10多秒钟、然后黑屏, 能正常开机和关机、开机后黑屏。 拆除方法:拆开盖,拆掉屏四周的螺丝(四个螺丝)、然后将屏线那里的铁皮取下、然后将屏线把下来,然后将灯管的四个插头都把掉(灯管插头不区分正负、不分左右,插头反过来是插不进去的,不用担心)。将高压板的四个螺丝拆掉,取下高压板。维修方法: 懂电路维修:更换两只C5706和一个或两个高压线圈(先换一个、即烧掉C5706那组高压线圈、如果还是用几秒钟黑屏、就将另外一个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