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不加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6-06-05):
同行拿来一台E425进了点牛奶,不加电。拆机看了下,同行清洗过不是很严重,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D95280坏,同行也换过。插电源电源口灯也不亮。因进过奶拆机仔细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查D95280的引脚定义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这个机器插电源是没有3 5V电压的,按开关才出来3V 5V的。开关上的电压是2,9V ,短接开关无反映,加了一下桥也是一样,待机有0,01也正常。最后一招刷一下BIOS看看,以前有备份的,刷了一个BIOS ,插电源,电源头的指示灯亮了,待机电流也变了0,02。比以前高了,开机亮机。这个机器插电源指示灯不亮也是BIOS的问题,真怪。装机进WIN 滚动条又死机,,,,真麻烦。最后发现是进牛奶后触摸板短路引起死机,附BIOS e425 LLW-1 AMD MB 10330-1

=。=! + 1

网友:
这BIOS正在找谢谢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BIOS不好找

网友:
进牛奶bios坏了? 真够奇葩的

网友:
这个倒真是没遇见过

网友:
进水机 进到BIOS位置 BIOS 程序容易坏

网友:
学习的时间到了。哈哈

网友:
D95280换了还不行就有点儿蒙圈了 嘿嘿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真的的好事多莫啊  厉害的不行了

网友:
进牛奶把BIOS搞坏了真好

网友:
没有是遇到过

网友:
这都可以NB!

网友:
前两天这个也修了一个通病

网友:
不好搞。这个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