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 黑屏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6-06-05):
今天接到一台红米2 故障为黑屏后无法唤醒 。开机不按按键漏电40ma 黑屏后插充电器屏幕也没有反应。更换电源键故障依旧。是否需要从漏电触考虑。找出漏电元件再出来唤醒问题。不甚明了,还请同行赐教。
黑屏

网友:
漏电肯定是不正常的嘛,查下去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休眠时钟,它会引起息屏幕无法再唤醒

网友(2016-07-09):
已经漏电,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