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装B带你飞

楼主(2016-06-05):
好久没发贴了,一直研究些疑难杂症。今天发个前几天修过的6P无显示的。
故障显现: 开机无显示 客户描述如图1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拆机发现触摸座子损坏了,听筒线也坏了。在放大镜下螺丝柱还拧断线了。
好坑的上家啊。开工焊触摸座子,换了摄像头排线。又搞螺丝柱,
螺丝柱断线这个不陌生吧,不知道的看我发的上个帖去。飞好线,显示座打值测试正常。
如图2

开机还是不显示。故障恢复到客户本身原故障。接屏测试屏供电发现供电正负5.7V都没有
正负5.7V都是由芯片U1501产生,首先换芯片测试。还是老问题,开始查U1501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开启:正常 I2C对地阻值也正常。难道芯片是坏的?又换了一个上去,在开机测试还是一个电压没有。
把芯片拆下来打值也都正常。日了狗,在换一个。哈哈能显示了,开机出现白苹果。然后扣掉电池,在开机。又尼玛不亮了。
在测供电又没有了,难道烧了?在换一个
拆下来又把芯片的值打了一遍,槽发现问题,I2C0对地无穷大了。上次打值没发现肯定是似断非断状态。
这次彻底坏了,飞根线补好。如图

把芯片焊上去,开机嗯能显示了,不能高兴太早。我檫触摸屏又不能用了。真是背到家了,刚才也没测触摸屏啊
难道座子没焊好,观察一遍没问题。查触摸条件黑触摸正常 换了不行,又查白触摸发现5.1V没有,对地短路了难道芯片坏的
又把U1501拆下来一看艹5.1V连锡对地了。如图4

重值又焊上去。在测试 问题终于解决了。测试两天没发现问题。
总结,这个机器原始问题应该就是U1501 I2C0烧断线导致。像座子 摄像头断线 螺丝柱的断线都是上家维修后造成的。
来张OK的如图

网友:
技术好 名片是亮点

网友:
技术杠杠的,好吧看成360手机电脑维修了

网友:
修的真快  怪不得是快修

网友:
迅维在苹果手机方面开始给力了。

网友:
哇,相当的给力啊

网友:
佩服加分。楼主的功力深厚,佩服啊。

网友:
碰到菜鸟师傅,机器就倒霉了,

网友:
这技术真不是盖的,清楚,详细,很受益

网友:
只是烧断的么

网友:
好牛掰的样子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一列,看样子底功很厉害啊

网友:
厉害,关键还是手工

网友:
修手机技术不错

网友:
似断非断这种问题是不是不好查

网友:
大师,修好了是不是要请我们这些小弟吃饭啊

网友:
好厉害,手工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手机 手上功夫得了得

网友:
功底好,思路好!牛!

网友:
修手机  发帖  还不忘打广告

网友:
楼主牛逼啊,二修手机也能搞定啊

网友:
这飞线的技术真牛,可惜我的飞线不行,还要练啊

网友(2016-07-09):
技术杠杠的

网友:
装逼小心被雷劈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很黄 很牛X

网友:
这个用了多少时间  收了多少钱 哈哈

网友:
高手,要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8-03-13):
大神级别  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不会修的不仅修不好,还可能把手机给报废了,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楼主的这种技术算数哦比较牛逼的,大神级别呐,螺丝拧断线都能修复好

网友:
看似撸主修的很简单  但是中间估计也是非常复杂的吧

网友:
前天我也修好了一个6代,和楼主的差不多,拿来D1501大短,换了没背光,换了U1502有背光了又没触摸,也是没有5.1V,换了U1501有触摸了又不能照相,曲折离奇的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