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屏发红,进系统有花纹

楼主(2016-06-05):
接一台联想B460E的,屏开机发红色的,就是缺色那种,进系统也很多花纹,忘记拍下当时的情况了!这问题一看,应该是屏线问题了,也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换根屏线,接到手先拆开屏,把屏线擦了擦,装上去一个样,又拆开机器,把另外一头接主板的也弄了下,还是一样!那就定根屏线吧。第二天屏线到了装上去,悲剧了,还是一样!这机器的集成的,显卡不会的,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找到主板屏线接口,看图纸,问题肯定出在TXAOUT,这些信号里面,再往下看,是通过两个排阻过来的,量其中一个,RN95,发现一个阻值很大了,好吧,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OK了!

网友:
不细心的不容易发再是排阻,还可能搞桥呢

网友:
电阻开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阻是给差分信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