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SSD硬盘如何

楼主(2016-06-05):
金士顿 120G固态硬盘,AS SSD Benchmark测试分数如下。

这成绩能不能达到固态硬盘主流性能?

网友A:
感觉读的成绩低,一般是写的2倍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读的成绩低,一般是写的2倍以上...........

你那是机械硬盘的思维方式吧。

网友C:
读的太低了!  一般金士顿的读取的速度是写的一半!        像三星的SLC颗粒的128G固态硬盘! 读写速度都是550M/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机械硬盘的思维方式吧。

你看多看一下网上SSD的测试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多看一下网上SSD的测试就明白了....

你在网上看的够多,那你说说4K测试读比写慢很多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单看这个数据 不能说达到主流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看这个数据 不能说达到主流性能……

今天一个客户的闪迪120G固态,测试结果不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的太低了!  一般金士顿的读取的速度是写的一半!        像三星的SLC颗粒的128G固态硬盘! 读写速度都是 ...

你说反了,  应该是:一般金士顿的写的速度是读的一半”

网友:
容量越大, 读、写的速度越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说反了,  应该是:“一般金士顿的写的速度是读的一半”

你有去测试过么? 你可以去淘宝看下测评! 一般都是读的速度比写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去测试过么? 你可以去淘宝看下测评! 一般都是读的速度比写的高

哈哈 你这句话和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呀! “一般都是读的速度比写的高  ”

网友:
我的闪迪128G,598分

网友:
金士顿V300系列的吧   属于差的SSD  反正也能叫它固态硬盘   市面好很多假的  我就是全部卖的假的

网友:
现在一个120G的固态只要180左右。。想性能好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