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2开机断电,偶尔能亮,还是断电

楼主(2016-06-05):
。。。。惠普CQ32开机断电,板号;6050A2314301-MB-A04,南桥EC,BIOS都刷了还是没解决问题,显卡假焊了,插上检测卡,不装内存跑马7E过一会才断电,装上内存跑到8A很快就断电。QQ;2695684113

网友:
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诊断卡啊,还能跑马

网友:
这都正常跑起来了,也过了内存,故障应该是显卡这块了,

网友:
显卡加爆了没了没有

网友:
示波器比较下什么先掉的

网友:
换显卡 吧,看样子还是显卡

网友:
拆掉显卡看看还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