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声卡无声

楼主(2016-06-05):
M4N68T-M LE V2 主板无声音,进系统没有发现小喇叭,就是没有发现硬件,BIOS已经升级到最新,BIOS也恢复默认了,VT1708这个芯片也换过了,也有3.3V 和5V电压,时钟1.2V,复位2.0V,有没有可能是单桥虚焊了呀。现在不敢直接假焊这个单桥,应为以前修过VIA单桥的板子,加焊过就不显示了。有谁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你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看到了有设备吗?不要走错路了。实在不行加个USB的吧。加焊桥万一出问题不亮了还麻烦

网友:
没有高手来给解释一下!

网友:
先软看看把  驱动看看有没有问题  系通有没有识别到此设备  一般为个声音干桥不明智啊

网友:
已经找到故障了,声卡总线对地组织相差太大,加焊了一下桥,换了822排阻,还是不行,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我想问如果是桥上的5根总线有问题,我加一个PCI的声卡,不会有问题吧,我现在没有PCI的声卡可以试

网友A:
我也想加一个USB的声卡,现在总线出问题了,我怕买了USB声卡以后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加一个USB的声卡,现在总线出问题了,我怕买了USB声卡以后还是不行。

应该桥的空焊不影响你加usb 声卡吧.
几元一个 加加加 不过建议可以继续跑下线  看5 6 8 10  11 通过的电阻是否异常
找到电阻还可以电阻两端打值  容易判断究竟是那端出状况
一般来说都是500上下的对地

网友:
买个USB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