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恋华强北

楼主(2016-06-05):
IPHONE6
客户描述:刷机报错4005 然后发到华强北去修没修好。说CPU有问题。如图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说是刷机报错4005,接到手后也刷机测试。确实是报错4005.拆机发现硬盘确实被焊过,而且焊的不怎么样,焊盘胶也没刮,
焊上的硬盘也高低不平。
我直接拆掉硬盘重值刷机还是报错,仔细观察主板也没有动其他地方。看螺丝柱左右都有拧伤的痕迹
有拧痕,把螺丝柱拆下来。如图

把拧痕刮掉,线没断。应该是把信号线和上边这层地线短路了,把上层刮掉,刮出线用烙铁涂点锡。
在刷机OK.测试几天没发现问题发还给客户。
如图
总结:这故障应该是硬盘没有焊好,后来装机拧螺丝过程中把信号线拧短路。
刷机4005 的 CPU空焊问题的请砸过来。。。。

网友:
水货哪都有   华强北也不例外   楼主才是真正的大神 羡慕

网友:
这苹果设置的真恶心螺丝位下面还走信号线。空间压缩的太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啊

网友:
牛人啊, 技术厉害

网友:
体视显微镜多少倍呀,那么细的线

网友A:
难怪好多人打错螺丝也不开机,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怪好多人打错螺丝也不开机,现在终于明白了.

螺丝柱下面是中枢神经,
搞伤了,轻则半身不遂
重则,植物人

网友:
这个刮板层是个技术啊,怎么刮的?

网友:
是上层地线与信号间出问题了吗。

网友:
手工不错,秒杀华强北

网友:
好新的姿势,刮螺丝住下的线

网友:
看来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焊工不容小觑

网友:
不错啊,华强北也有高手,也有新手嘛。。只不过呢。。

网友:
精通苹果,在IT届就算个领军人物啦!

网友:
哪个螺丝柱?右上角的那个还是屏线上面两个最小的?

网友:
楼主,这下面好多细线呀, 菜鸟搞断了怎么办

网友:
华强北大师还是很多   楼上是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