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异样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5):
闲了小半天,来一客户Z480,进水一月有余,插电不开机。
板号:DALZ2AMB8F0 REF V
附图:板号

拆机检查,人品爆发呀,仅TPS51123A第4脚有腐蚀,心中狂喜呀。用数字表对+5VPCU PL11电感打值只有28,+3VPCU PL10电感打值100多。拆下51123,清理焊盘,补好腐蚀引脚,回焊TPS51123,上电用手摸TPS51123A烫手,打值发现17脚对地短路,拆下51123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更换TPS51123后,+5VPCU+3VPCU正常产生。但待机电流有0.21A左右,想到PL11当时打值偏低。怀疑+5VPCU这一路有元件烧毁,用手摸发现显卡供电芯片62882C发烫,对照图纸发现+5VPCU待机时就直供62882C的VDD脚。拆掉62882C后,待机电流回归正常。Z480为双显卡,恰巧手头没有62882C这个芯片,于是依据经验又拆了显卡供电的两个上管。(这个地方不要讲了吧,双显卡机器,去显卡供电,只用集显,一般都可以正常用的)开机正常上电,LOGO正常出现。心里美呀。装机进系统,在进入桌面时悲剧了掉电,再开还是一样,进PE一样一样的,没辙,拆吧。
附图:TPS51123A

头有点头大,最小化并用替换法依次排除了CPU,内存,BIOS,清理了风扇,用示波器先简单看了一下所有芯片的PG信号,一无所获,故障依旧。点背呀。心里哇凉哇凉的,难不成要用对比法测信号还是和没有显卡供电有关?修显卡供电比对比信号要快的多吧?先修显卡供电再说。没有芯片,看能不能替换呢,打开万能的基地。看到了一个贴子:“在N4030上验证成功,SL62882C和ISL62883相同,但和ISL62882不能代换”。马上找了一个 62883,因不知是不是能替换,先不装上管,通电测了一下显卡供电上管PQ72 PQ76的G级波形如下,波形正常。装上管,通电,装机,测试。进系统一切正常。
附图:显卡供电上管波形:

通过这个案例,让我明白了:
1独显改集显,并不是去掉独显主供电就OK
2双显卡的机器,缺独显供电也可能造成亮机后掉电

写在最后:这个机器修完后觉得双显卡机器缺独显供电能亮机但进系统掉电的案例比较特殊。所以打算与朋友们一块分享,因修的过程中没有截图,所以图比较少,还请朋友们见谅。故障有些怪异,看贴的朋友就加下分吧。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拆了独显供电电感,显卡供电还要正常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了独显供电电感,显卡供电还要正常才能用

以前双显卡,去掉独显供电都可以,这个是我遇到的特例

网友C:
独显能修好就别改了

网友D:
集显不成功,是不是要检测显卡供电的P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不成功,是不是要检测显卡供电的PG呢?

这个独显的PG,拆下显卡供电IC后成直接上拉,一直为高,且这个PG只是用来将+1.05V_PCH转换为+1.05V_GFX_PCIE。所以掉电应和独显的PG没关系

网友E:
在BIOS中 设置只用集显会不会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双显卡,去掉独显供电都可以,这个是我遇到的特例

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BIOS中 设置只用集显会不会不掉电?

机器已取走,当时没有试。

网友F:
我以前听说改集显要取掉芯片以免拉低PG,你这确要放上,。那应该是要放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听说改集显要取掉芯片以免拉低PG,你这确要放上,。那应该是要放上的了

谢谢回复,修多了,才发现自己知识是如此少

网友(2016-07-05):
引用 网友C:
独显能修好就别改了

刚开始想改,是因为手中没有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G:
集显供电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集显供电是多少?

集显电压是0.8V左右

网友(2016-08-22):
我现在有台是不出集显电压,BIOS刷过了,还是不出来!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按你怎么说 G470也是去掉独显供电就可以改成集显了 为什么没有掉电呢 ?求解

网友H:
去掉供电 机器用一会 不掉电吗
鲁鹏维修
这个机器,会掉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掉供电 机器用一会 不掉电吗
这个机器,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