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6-05):
柯尼卡美能达7718复印机打印复印都出现横线,而且没有规律,出现横线的距离不等。硒鼓都换过了,还是有
横线

网友:
鼓都换了,那就是检查下定影组件。

网友:
做卡纸测试在定影之前就有

网友:
清主充 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充电架还是电极丝? 可能充电脏了

网友:
解决了,楼主就给加分

网友:
充电,高压,激光器

网友:
无规律多数是间隙轮的问题

网友:
我看,问题出在你换硒鼓,是配送的硒鼓卡轮没有卡紧硒鼓所致,卡紧硒鼓,就不会有横纹间断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三星4321复印出现横线 不固定一下在这里一下在哪里 是扫描排线有问题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