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求EC BIOS位置

楼主(2016-06-05):
新手,实在找不到EC BIOS在哪  求解 在线等

网友:
图片都拍的出来 芯片找不到

网友:
图片圈起来那个

网友:
就前面多脚位四方的那一个,还有旁边那个八脚的

网友:
靠近EC的8角芯片

网友:
桥旁边就是,这机子的BIOS 应该是挂在桥下,也就是 EC和PCH共用

网友:
楼主 你这手也太新了 吧  我告诉你 什么都不要找 找芯片丝印 在百度

网友:
你不会差图纸吗,我帮你查了下!EC BIOS位置号是U68 如图!

网友:
。。1000多的帖子不知道ec bios在哪儿? 明显灌水!!

网友:
EC左下角 U68便是

网友:
都什么级别了 EC BIOS不知道 就在鼠标左键那里 是灌水 还是从来没搞过笔记本

网友:
哈哈,这水灌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确定不是来逗我的

网友:
   你是在逗我们吗?

网友:
铜牌维客了      我只能  呵呵

网友:
明显的灌水贴,,,,

网友:
谢谢各位的方法,小白学习,楼主也要加油哦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