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开机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6-06-05):
今天收到一映泰主板,开机不显示,先测各电压,测到BIOS第三脚时发现WP#为0,不对。跑线路与一三脚管C极相连。一测也是0V。再跑线路,找到它的上拉电阻,一测一边有3.3V 一边0V。由此可见是三脚管拉低了。再测三脚管的B极时发现有5V,而它的E极接地。故B>C,此管导通,拉低C极。根据BIOS的工作条件,第三脚为高。直接拿掉此坏掉的三脚管,不影响其工作。上电试机,完美点亮。

网友:
楼主如果上个图片更有说服力

网友A:
学到了 谢谢楼主,不知道能不能说下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哪些脚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 谢谢楼主,不知道能不能说下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哪些脚

BIOS第八脚供电,第三脚为写保护,第七脚暂停正常时这两脚都是3.3V,第一脚CS#,二脚输出,五脚输入,六脚时钟

网友:
我在发贴的时候上了图的,怎么没有呢

网友:
  • 学习了,这方面真的很少查,我想问之前应该是不跑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