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la-4221p型号忘记无acin不开机

楼主(2016-06-05):
宏碁笔记本版号 la-4221p  故障不开机 说是适配器坏了 同行的
上稳压电源看电流0.012 正常范围
按开关偶尔触发灯闪一下电流上不去,分明是主板坏了.询问客户说是放了半年没用了吧,同行客户站在旁边看着,反正现在也没事修吧,拆出主板, 目测没有进水同行在边上没法拍照不上图了,直接万用表点开关也是不触发。看来给开关没有关系接着往下查打开图纸通电测待机电压3.3v 5v 正常。
直接找到ec  ec的开机条件有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bios 查完供电接着测量了一下acin127脚 0.38v不正常 追查到pu1产生的 测量3脚 3.58v 2脚3.3v 正相大于负相1脚应该是高电平测量1脚17v左右正常 pd2的1脚 17v 2脚0.38 v不正常
acin受控于pu1的1脚, 电压来源是靠PR2和PR7分压来的,还有一个pd3的稳压二极管 pr2 1脚有 19v 2脚没有分压用电阻挡在线测量阻值无穷大 pr7阻值正常 ,在料板找了一个10k换上在测量完美分压3.3v ,按开关触发亮机!
全程同行客户看着的就拍了3张照片亮机图 各位兄弟姐妹加分吧谢谢了...

网友A:
全程同行客户看着的维修 修起来不舒服  且后续要价也麻烦

网友:
ec缺适配器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程同行客户看着的维修 修起来不舒服  且后续要价也麻烦

是不太舒服只能快速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太舒服只能快速维修

快速维修  有些不理解的客户很麻烦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机器是4330